求加工工艺

楼主(2025-05-07):
这个件一直是外协加工,突然好奇它的加工工艺,求大神详解。

网友A:
我们1.6得磨削了,会有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1.6得磨削了,会有退刀

精车也可以做到1.6,我检查过成品感觉没有到1.6,但是不影响使用,按我理解这个粗糙度是标高了,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无从查证。

网友:
根据装配来定粗糙度

网友B:
粗车,淬火,精车、线割,电镀

网友:
设计签名也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淬火,精车、线割,电镀

淬火要加回火,硬度需要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淬火,精车、线割,电镀

我现在有个疑问,用圆棒加工,在粗车前要不要调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个疑问,用圆棒加工,在粗车前要不要调质?

整体淬火不用调质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车床完成车、钻、攻——热处理——线切割——电镀

网友:
车形,钻孔,攻丝,铣槽,电镀

网友:
车,线割,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