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库名称后缀(SS)(GB)什么意思?

楼主(2025-05-07):
比如6061-T6,在材料库中有的是6061-T6(SS)、6061-T6(GB),这些后缀(SS)(GB)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比如6061-T+6,在材料库中有的是6061-T+6(SS)、6061-T+6(GB),这些后缀(SS)(GB)

6061-T6(SS)中的“6061”表示的是一种铝合金的牌号,“T6”表示的是这种铝合金经过了完全时效处理。至于“SS”,有一种说法是它代表不锈钢(Stainless Steel),因为6061-T6的强度与某些不锈钢有相似的相许应力,所以可能放在一起表示;在另一些情况下,“SS”也可能只是表示在软件中的缺省状态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准规格。不过,具体含义可能还需要结合实际应用场景来确定哦。

网友(点评):
长脑子了吗,这AI回答的什么玩意。都铝合金6061了,还扯什么不锈钢。AI胡说,你也跟瞎复制吗。

网友:
SS应该是强化了的材料的意思,GB是国标。

网友A:
你这个既然是软件功能的一部分,那理应去软件帮助文件查询,那解释不比楼上这些胡BB准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既然是软件功能的一部分,那理应去软件帮助文件查询,那解释不比楼上这些胡BB准确多了。

搜索SS SN GB等字词,从帮助里面没有找到,也不知道是不是搜索关键词不对,才到网上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