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好

楼主(2025-05-07):
前輩好
  摩托車的煞車 卡鉗卡住  浮動銷45131-gbe2  和 45131-1f66 裡面有高溫黃油已經乾掉 和橡膠凝固在一起 昨晚泡一整晚的洗衣粉水 仍然無法鬆脫
  等一下烘乾完 打算用火烤  請問前輩大佬有無更好的方案 泡白醋 泡酒精 還是 洗廁所鹽酸 (怕橡膠被腐蝕)~

网友A:
正常,直接喷火枪,烧红,自己就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直接喷火枪,烧红,自己就退出来了,

感謝前輩指點
   小弟烘乾完 試試~

网友B:
网上看到的,枪械去油
我干过这活!工厂出来的新枪都用炮油封好的、启封时一般使用b一70汽油加温后除去炮油擦拭干净、再擦枪油即可

过去部队的枪械仓库保管员为了图省事。把整条枪泡在枪油桶里,然后捞出来挂在油桶上面沥一会就入库。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枪领回来油乎乎的原因

以前用锭子油封存,要碱水煮,去油,现在都是二号防护油兑通用润滑脂,基本拿出来擦擦就能用,封存条件不佳,油液变质的情况下,拆开用汽油或者煤油泡泡就好。

当年新兵使用的就是新启封的五六半,腻腻的黄油很难清除,寒冬腊月,雪水、尘土和黄油腻在一起,枪栓都拉不开。

这些基本上都是开封用过又重新用黄油封存多年的老枪(以前的枪支封存很多是用专用黄油而不是液态的枪油)油都干结在上面了、才用水煮除油!没开封的枪是直接擦拭可以用的!

启封用的是加热的柴油,根本不能用水,如果枪械到期大保养也是在柴油煮好后再用碱水。然后还要拆卸,零件该发蓝的发蓝,该磷化的磷化。

启用油封的新枪,如果用蒸煮法,除掉枪中的黄油同时也除掉枪体与护木结合部位的保护油,这样,不用多久,这些看不到难以保养部位便锈迹斑斑甚至产生锈坑。

新枪只要清净枪管、导气孔、枪机、复进机等主要部件即可使用。至于必须蒸煮,主要是需要重新发蓝,但上述几款轻武器均可拆卸护木再煮。

主要是去油, 具体操作,清水加碱加热,发蓝方法1、硫酸铜和硫酸镁等化学品,2、火焰加热机油摩擦。拆卸护木的武器亦可用煤油汽油清洗后凃保护油再组装,主要用于封存,或在海水淡水中洇渡浸泡需拆开保养。保护油比例约90%黄油十I0%机油加热溶合。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出厂的枪就不再涂满黄油或防锈油了,而是采用塑料袋和气相防锈技术了。这样可以在出库后直接拆开塑料袋就可以使用了。那些需要煮的枪应该是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出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的,枪械去油
我干过这活!工厂出来的新枪都用炮油封好的、启封时一般使用b一70汽油加温后除去炮 ...

感謝前輩指點
  因為浮動插銷 插入橡膠  橡膠很難買到同款規格  甚至也不零售 所以若是用蒸煮柴油 汽油 煤油 怕會傷到橡膠襯套
  真的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A:
你要是生活在台湾,真是太香了,我买过五台摩托车,全卖了废铁。国内对摩托车很不友好,比如我现在开摩托出去,一天一次2000块罚款,扣三分,
在2014年前,有团伙直接抢摩托车,合法的抢,就是政府的打手,直接抢,派出所的打手,一年通过抢摩托车,电动车,一年近亿的收入,我边上的家伙就靠抢电动机起家,哪些年,他每年要处理3000台以上,能赚300W,
加油站也不给摩托车加油,我要先加到车里,再抽出来,加摩托里,然后有个大职明,搞几个大桶给我摩托车加油,给政府非法经营罪坐了6个月,缓刑两年。还把我叫到派出所,让我说明,为什么每月给他转500-800块,每次50左右,我说因为看他可怜,我给他团饭,妈的,派出所的吓我说我不老实,
在国内很多地方,摩托车是不允许 上路的,因为当官的看到他自己堵车,你开摩托车,不堵,直接叫来公安,交警,黑社会,一起没收,有同行,一年没收13台电动车,
告官,有人告官,在2012年前,是不受理的,民告官,在2008年前,民告官直接劳改,
我最近一直想买台摩托车,3W左右预算,就是上路太难了,政府不让上路,
在国内,比如北京,一台正规合法上路的摩车,要30W起步,一台正规合法上路的小车,可能只要3000,真是操蛋,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地方,能合法上路开摩托车的都是大佬,是极少数群体,北京 可能有1000个合法上路的摩托车,上海也极少,深圳,只有政府才合法,平民应该不可能取得合法上路资格,

网友(点评):
真是一点影响也不注意啊。你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不一定又传成什么样了。忘了前几年的大陆连个茶叶蛋都吃不起了吗。春哥~你这样真的很机车哎~

网友(点评):
我有说错吗,有造谣吗,你来深圳,我现在开出去,百分百,喜提罚款2000扣1分,在北京 ,我出30W,你能帮我搞定一台合法上路的摩托车吗,不要太贵的,就是最差的125,

网友(点评):
@Ou-Shoukann 没关系,天塌不下来。我们这里言论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生活在台湾,真是太香了,我买过五台摩托车,全卖了废铁。国内对摩托车很不友好,比如我现在开摩托出 ...

前輩好
   我真的很幸福 ~ 摩托車太方便  !
   有修車行一直灌迷藥要我報廢換新車 有補助 尤其指定電動車更是補貼到6000元約200RMB
   我不理他 因為我的是化油器 只要長騎乘 油路不堵住 可以撐很久
   保養也不需要大費周章 (火星塞 空氣濾網海綿 機油1000KM 齒輪油2000KM )  我約每半年才騎乘1000公里 燃料稅495元1年 保險2年 2000元
   平攤起來 蠻值得 不過要長騎乘充電  不然電瓶很容易報廢

网友(点评):
太落后啦,我们摩托车都电喷化了。(白铁军打一下自己li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好
   我真的很幸福 ~ 摩托車太方便  !
   有修車行一直灌迷藥要我報廢換新車 有補助 尤其指定電動 ...

在大陆,化油器只能报废,因为不能上路。化油器,没有故障 ,台湾气温高,也不存在冬天点不着火的情况,摩托车,只要常骑,20年都不存在坏的,化油器不可能坏,唯一可能就是前滤不好,进了沙子,油箱进了水,松掉放油螺丝,把化油器杯底油放一放就好,化油器纯机械,汽油是重力到化油器,没有低压油泵,不可能坏,我没见过任何一台坏化油器的摩托车,修车店忽悠很多人换化油器,实际上,化油器没有磨损部件,不可能坏,一年2000KM,骑行20年,不会坏,
刹车卡钳浮动销锈了,卡住是没有保养好,
发油器的车,还有个好处,就是低扭好,动力响应快,电喷车,是根据氧传感器,空气流量计,当前转速,来喷油,所以动力差很多,标称发动机扭力和功率,比化油器的差很多,特别是低扭和油门响应,在2008年,我就玩电喷车,坏很我电脑板,差得很保养,一般我跨骑5000KM保养,油40,空虑只吹气,1.5W公里换次链条,

楼主:
   說到化油器的優點~  真的化油器下方有個螺絲 若是汽油放太久 要漏掉  ~ 可惜您故鄉化油器不能上路   沒關係這個用化油器發動玩遙控模型車rcfans.com論壇  超多好康化油器文章  rcfans.com  article-10183-1.html   我還不能發網址 權限不夠 請加斜線~ 請享用
    現在幾乎是噴射引擎的車 很時尚 但很容易東壞西壞 故障碼儀表板顯示來修車~ 有利也有弊
   重點是腳踩動力發動也機械設計上取消 只靠電瓶發動 真的是想讓修車師傅和電瓶供應商賺錢的陰謀
    無法體驗化油器的樂趣~
     有些修車師傅修車也只是鬆螺絲換庫房備料模組總成 沒什麼時間再翻修 客人趕時間要上班   搞得地球廢棄物越來越多~

网友C:
橡胶不好买你就直接定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不好买你就直接定做嘛

前輩好
 早上用火烤 燒到橡膠防塵襯套都變形 軟Q 應該火攻溫度超過200度C 報廢不能用
  恩 橡膠似乎較低成本 若買不到 套上乳膠手套或是男女交配安全套 多套幾個也行
  火烤降溫很慢 用手徒手去分離浮動銷 仍然屹立不搖  以後打算高溫黃油和橡膠可以做為凝固劑接著的配方 真的超難搞 ~
    成本時間不如買二手副廠卡鉗現品模組 500元(120RMB)
    用冰水泡一下 急速冷卻 試試 再來報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