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标注拉丝方向吗?

楼主(2025-05-07):
SW中的拉丝方向是通过箭头表示,还是有专门的功能可以调用?
哪位大佬有用过,指导下?

网友:
博士钣金插件有一个免费的功能,插入拉丝方向,其实是就是个草图直线,转成展开下料图,保留此草图

网友:
什么叫软件的拉丝方向?

网友:
博士钣金插件有一个免费的功能,插入拉丝方向,其实是就是个草图直线,转成

网友:
发不出消息

网友(点评):
博士钣金,插入拉丝方向,排版就是以拉丝方向排版,SW没听说过,我一般都手标

网友(点评):
博士钣金这个插件的功能只是建一个草图,以垂直或平行草图线段排版,我一般自己标,SW有这功能吗?

网友(点评):
你是问切割排版,还是钣金件折弯方向。

网友(点评):
标注箭头即可,,,拉丝效果贴图

网友:
我是说楼主的拉丝方向

网友A:
出工程图时用草图画个剪头+文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工程图时用草图画个剪头+文字吧

我也是这么做的。感觉SW功能挺全的,应该有这种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