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应用工装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25-05-07):
我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输出稳定扭矩(滚珠丝杆输出一个稳定力值),工装做测试用输出不同推力。滚珠丝杆上安装一个铲子,上下控制铲子冲击平面,当达到设定力值时,驱动器输出→转矩到达信号。如图结构是否有问题。
我现在担心铲子实际与平面接触是一个线,会不会达不到设定值会一直向下推动铲子。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 案例

也是用伺服电机+滚珠丝杆模组 在固定一个打磨轮 进行恒力矩打磨产品。但是要求高的此方案行不通

因为从接触产品到驱动器 力矩值 中间有过程有个延时,也就是驱动器得到的力矩值滞后了很多。
同时由于从  产刀头 到伺服电机 经过了滚珠丝杆 导轨 还有固定夹具等很多机械装置很多,此时采集的力矩也不是真实的值

建议方案 改为 在 产刀头 手柄处加一个精密的力控传感器,再和电气工程师商量 用PID控制即可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
丝杆导程选20的,小导程不适合;导程越小,就越趋近于自锁,末端压力就越不能反馈到电机端
力不是很大,用皮带模组更好

网友(点评):
我用到30-60N的力,皮带模组适合吗?

网友(点评):
皮带模组 不可行 皮带比较吸振,更得不到真实的值

网友(点评):
皮带能起到缓冲作用,而且导程能做到很大(力臂大),力可以被放大反馈到电机;缺点是刚性没那么高

网友(点评):
30-60N,用400W伺服,皮带传动,能轻松做到;

网友:
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
加个气缸做恒力控制?

网友(点评):
这个成本比较低点 用气压比例阀 效果更好

网友:
应该是不粘锅吧,用的是硅胶铲子,本身就是软的。有反应时间的。把力弄小一点。

网友:
往凸轮方向走。丝杠不耐操!

网友:
炒菜机器人?

网友:
千瓦不要用,故障率奇高。但应滞后,还不如用一个弹簧,精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