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标注问题

楼主(2025-05-07):
图纸比例是1:5.向视图旋转55°后按照自定义比例1:2来  结果这么显示。怎么解?  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子

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子

楼主:
图片如这

网友:
你可以把正常的名字复制出来,双击错误的名字,给替换掉。有个疑问辅助视图你还去旋转干嘛,不是让人误解么

网友:
不可能啊,一切向视图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