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角度小数点怎么去除

楼主(2025-05-07):
最近折弯师傅老是说折弯角度带0.00的小数 你要能折你去折 标个小数在这里瞎眼 我自己也找了很多方法比如 文档属性的小数去除 工程图的文档属性去除 还是有小数 我真的崩溃了

网友A:
非90度的直接开缺口标明折弯线及大概尺寸,折弯公差放到0.5。90度折弯全部取整数,你折弯用的边线法兰命令看下,是不是你选着了带板厚带R角的折弯。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0MDYyfGQwYzYzZTM2fDE3NTc4Njg4Mjh8MHw%3D

网友B:
修改标注精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标注精度就可以

不可能每张图纸我都要去改吧 有点不太实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90度的直接开缺口标明折弯线及大概尺寸,折弯公差放到0.5。90度折弯全部取整数,你折弯用的边线法兰命令 ...

这个带板厚带R角的选项操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呀?

网友:
自己做一个图框,修改标注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