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的抗拉强度

楼主(2025-05-08):
如题,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一个20MMX20MM(高40MM)的滑动零件,两边挂台断了,现在打算去激光焊补起来(不用断裂的碎片,全部用激光焊堆起来),两边挂台都是2X10(高4),但是焊接的挂台能受多大的力如何计算?

网友:
就这段话一千个工程师能脑补出一千种场景

网友:
这种不常干吗,激光焊不行,电焊可以,我常干这玩意

网友:
20MMX20MM(高40MM)的滑动零件,新做一个有难度?什么材质?激光熔覆,选材对了性能不会比母材差。

网友:
激光焊接好像不是填料吧  只是将母材熔焊  强度够呛  3#说的对

网友:
嫌二保焊焊道大,可是试试氩弧焊,激光焊强度不高的

楼主:
如图,重新做麻烦

网友(点评):
激光焊接有两种 一种就是振镜激光包覆焊接 也就是没有母材,靠高温熔化及时包住焊缝,但是强度不太行。还有一种3000W 送丝激光焊接 焊接厚度8mm一下 某种情况下等同于氩弧焊。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之前还以为激光焊都一样,原来还分焊法和材料,得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