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一分钱一个,有没有可能做成自动化?

楼主(2025-05-08):
五一回家听到老家的手工活,插花一分钱一个,有没有可能做成自动化?

网友:
@学者11 来战

网友(点评):
你找错人了,这小子只会百度,

网友(点评):
比不是连搜索都不用,张口就胡说八道的,比如下面这位。胡说八道多次被打脸都不改呢。

网友(点评):
冤家宜解不宜结。。。。。。O(∩_∩)O哈哈~

网友(点评):
围观两位大佬战争

网友:
要不要考虑给做小手工补贴家用的人一条活路

网友:
附加值太低了,上料和定位的成本很高,来料的NG也是头疼的事情 。

网友A:
低端注塑件为了降低成本 原料就是二次料,还有就是模具一直用 产品飞边很多。导致产品一致性很难保证,自动化就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注塑件为了降低成本 原料就是二次料,还有就是模具一直用 产品飞边很多。导致产品一致性很难保证,自动 ...

1分钱1个,这种就应该发到东南亚去干。1厘一个都有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