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锯齿形丝杆与螺母配合自锁问题

楼主(2025-05-08):
锯齿形丝杆与螺母配合,S440*44,在受大作用力下,出现了丝杆不能自锁,自退现象,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440*44是直径和螺距吗?啧啧~~~这尺寸不敢想象

先想办法检一下内外螺纹的加工精度吧。

网友:
转向反了?

网友B:
不能自锁就加其它防松结构。。。

网友:
一般,不是齿形角对了,就能自锁么。

网友C:
觉得是升角大了,2.86°,振动条件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0*44是直径和螺距吗?啧啧~~~这尺寸不敢想象

先想办法检一下内外螺纹的加工精度吧。

是轴径和螺距。加工精度没问题。因反复动作,加注循环润滑油的。

楼主:
反复正反转的,压下和提升用。

网友(点评):
有反转时不能靠螺纹来锁紧,得另外加防转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锁就加其它防松结构。。。

正常工作就是正反转用的,反复压下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是升角大了,2.86°,振动条件打滑的。

可能是的,采用蜗轮蜗杆花键带动丝杆压下提升,加了制动抱闸还是没制住。可能冲击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