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幼儿园的问题,这刀柄没扳手可用吗?

楼主(2025-05-08):
BT30 的刀柄的大头没有专用扳手?放机床上轴也固定不了啊,只能放台虎钳上拆装?

网友:
主轴定向就可以了,多简单 ,刀座也可以

网友A:
有扳手,标准的,六角头对边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扳手,标准的,六角头对边距离

人家说的是紧挨着锥柄大头的法兰。不是讲筒夹螺帽这头。

网友:
有专用锁刀座,一个锁刀座带两个90度交叉的座位。很便宜的,锁刀座也可以固定在一个固定台面边上。跟台虎钳一样固定。如果工作台没有太多空位置那就一边搁置着,要用时把锁刀座用台虎钳夹住。

网友:
BT30的锁刀座不行吗?我看法兰上有U型槽啊。

楼主:
就几个刀柄,还要买个刀架。做机械加工的钱这么好赚啊
夹台虎钳上装拆好了。

网友:
别装夹锥面就行了。

网友:
直接怼上,再用内六角扳手锁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