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抱箍,怎么加工模具

楼主(2025-05-08):
一个小抱箍,抱在16的圆钢上面,要求抱上去比较紧,不能滑动。下面孔是做为挂安全绳用的

网友:
紧不紧没关系,你是要按图加工而已

网友:
指刀冲的,没干过别自己设计,外协吧

网友:
你计算过吗 你有做受力分析吗  就拿来开模具

网友:
看数量的。数量大开连续模,数量不大,开工程模,要求高就3序,要求不高就2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