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送样时怎么保证圆管管道内样品不发生相对转动

楼主(2025-05-08):
各位大佬,气动送样装置,是否可以通过对样盒(样盒一般也为圆柱体)的设计保证样盒运输过程中和圆管管道无相对转动,或者对管道内壁开槽,哪个可行性高一些,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将样盒的重心偏置,或在样盒内偏置固定配重物。就像有些车轮毂装饰盖中心不随行进转动的车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将样盒的重心偏置,或在样盒内偏置固定配重物。就像有些车轮毂装饰盖中心不随行进转动的车标一样。

好的,谢谢大佬。如果想保证固定姿态传输,是不是只能开槽了,整个运输管道分段焊接,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卡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