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空伺服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25-05-09):
使用工况:中心轴固定,电机一面固定在中心轴上,一面固定在旋转外壳上,使外壳围绕中心轴转动。
中心轴中空,走一根电缆,电缆与导电滑环连接,经过导电滑环后与电路板连接,电路板分别控制电机、传感器、光电编码器等。
这种电机在装配的时候前后两个面分别用4颗螺钉固定,开始设计的是前后没有限位是自由的。
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点晃动,设备精度是0.1mm级别的,影响不大。然后前后加了轴承限位,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加工误差,生产装配,会出现电机夹紧或被拉着的情况,导致电机扭矩不够。后面把电机固定的螺钉换成轴肩螺钉,孔位预留的0.2mm间隙,前后预留1mm间隙可以活动,每次启动都是撞击一下,转速300rpm,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怕时间长了有影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稍微加张图片,会更明了,只有文字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加张图片,会更明了,只有文字费劲

我插了图,没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