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好 ,有关单车内胎打气转接头的小零件机构组合图和拆解问题

楼主(2025-05-09):
前辈好 ,有关单车内胎打气转接头(接美式气嘴)的小零件机构组合图和拆解问题
一直困扰我这个打气接头(接美式气嘴)的内部结构零件 有哪些?
顶针需撞击顶住内胎气芯 气阀才能通气  因为是便宜的打气筒转接头
这个只有7RMB成本很低 我猜测零件不是下图这些  我猜更少? 请大佬指点!

另外这个接头顶针(最下图是一字凹头 用一字起子就能拆解吗?) 因为手边无实体物但是这种打气转接头最近很常用 优点是锁螺丝方式和内胎的气芯螺纹螺旋锁住结合
如果拆解的话要用何种工具 还是当初工程师在设计就拆解一次不可组装回去(破坏性?)

网友A:
你是想画打气转接头的图,还是画美式气嘴的图。

网友B:
这是美式的还是法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画打气转接头的图,还是画美式气嘴的图。

感谢前辈回帖
打气转接头的图  请问像这种有螺纹锁住的接头 小零件有弹簧吗? 或是其他不知名隐藏零件 可以让充气时气体通过

因为没实体物 就算购买了也不知如何拆解 请问前辈若有加工此充气结构 可以给予一些指点  若是营业秘密 那小弟就知难而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美式的还是法式的

前輩好
   美式氣嘴接頭 有一字凹孔

楼主:
再補上一張清楚 一字凹孔圖

楼主:
打氣轉接頭的結構 應該也是裝了類似气门芯 剛剛查了一些資料 只是气门芯是一字凸 打氣轉接頭是一字凹

"外螺纹的铜管,内为叫作芯腔的空气通道,称作气门嘴本体。本体中间的芯腔锁着一个气芯,里面有一根由螺旋弹簧支撑的芯杆,按下芯杆即可充或泄气;而气芯可用特殊工具旋转取出'

网友(点评):
你究竟是问气嘴的构造,还是问给CO2充气弹配套的CO2快速充气嘴的结果,这是两个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氣轉接頭的結構 應該也是裝了類似气门芯 剛剛查了一些資料 只是气门芯是一字凸 打氣轉接頭是一字凹

" ...

感謝前輩回帖 您好
   我是在猜測打氣轉接頭的結構  的一字凹孔的零件有哪些 ? 手邊沒實物? 想 DIY一個 若是氣門芯可以替代 那就土炮造一個?

补充内容 (2025-5-10 15:51):
只是气门芯是一字凸 打氣轉接頭是一字凹

网友(点评):
再问你一遍,你究竟是问气嘴的构造,还是问给CO2充气弹配套的CO2快速充气嘴的结果,这是两个东西。

网友A:
再问你一遍,你究竟是问气嘴的构造,还是问给CO2充气弹配套的CO2快速充气嘴的结果,这是两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你一遍,你究竟是问气嘴的构造,还是问给CO2充气弹配套的CO2快速充气嘴的结果,这是两个东西。

感謝前輩指導 抱歉是我搞錯
  如下圖气嘴的构造 很多小型迷你可攜打氣筒都有這根軟管 想自己diy一個  我有管子 路邊撿到 但缺少圖片中的接頭內一字的零件
  這個結構能用一字螺絲起子鬆開? 有小彈簧嗎? 或是其他神秘的關鍵性零件 感謝指點~ 我想買現品來兜兜組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