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中间停留会下降的问题

楼主(2025-05-09):
用一个K35D2-20Y的三位五通中泄电磁阀搭配PCV15诱导止回阀控制两条250缸径的气缸中间停留会下降一点再停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气路设计的不对。三位五通阀在从左位切换到右位时,原有的气缸活塞杆一侧活塞空间从连接压缩空气变成连接大气,气压一下子下降很多。等到你从右位切换到中位,想使气缸正好停到中间位置,气缸活塞杆两侧的气压已经不满足要求了。活塞杆必须再次移动,压缩一侧的容积,使活塞杆两侧的气压保持均等(忽略活塞两侧的受力面积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路设计的不对。三位五通阀在从左位切换到右位时,原有的气缸活塞杆一侧活塞空间从连接压缩空气变成连接大 ...

电磁阀改用中封式的会不会

网友(点评):
要好得多,,,,,

网友(点评):
中封的需要再有杆侧加减压阀,否则停不住。除非无杆侧室用来提升的,且负载大于活塞两侧压力差,可以不加减压阀

网友B:
要先保证上下的压力平衡,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之前也是有同样的结构设计,天天问题不断。最后果断更换。

网友:
和亚德客销售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之前也是有同样的结构设计,天天问题不断。最后果断更换。

换了中封之后能停留十几二十分钟,您最后更换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保证上下的压力平衡,

保证上下压力平衡的话,用中压的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加个先导调速阀,之前也用中封控制气缸中间停下来,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总过冲,气压变化也会影响停下的位置,加上先导调速阀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