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主轴维修频率

楼主(2025-05-10):
兄弟们,想请教下电主轴(尤其是国内的电主轴)维修频率会不会很高呀,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数据嘞

网友:
正常使用,精度寿命不低于8000小时,实际2W小时也正常用,
电主轴,370一根的1.5KW电主轴,正常用,不加切削液,能用2年以上,加切削液,看使用程度,天天用,一样用两年,用1月停一月,就是2个月
换刀主轴1W以上的,不撞机,气幕压力0.5,可以用2W小时以上,
主轴本身是不会坏的,量化数据就是轴承寿命,电主轴,易损件就是轴承,轴承寿命决定主轴寿命,
你对国内是不是有误解,国内电主轴现在能买到最低价是240一根,240的货,能用1年,就回本了,有3.5W一条的,你要一年坏了,厂家都要疯掉,主轴寿命在于轴承,轴承使用寿命看环境,无尘车间,不说保养,只要气幕开了,保证不进水,用2W小时正常,一年用3000小时,能用8年以上,
关于撞机,这种是意外,

网友(点评):
370和240,给我的感觉买两盘高端轴承都买不到

网友(点评):
卧槽,300块就能买一根电主轴?能切钢材么,还是说只能切铝 春哥,啥牌子的,我也想搞两根 我看淘宝,1.5KW的也要上千块

网友A:
卧槽,300块就能买一根电主轴?能切钢材么,还是说只能切铝
春哥,啥牌子的,我也想搞两根
我看淘宝,1.5KW的也要上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300块就能买一根电主轴?能切钢材么,还是说只能切铝
春哥,啥牌子的,我也想搞两根
我看淘宝,1.5 ...

230块的1.5KW,7系才270块,能用,

网友(点评):
这种只能搞搞木头吧,能铣A3板么

网友(点评):
这特么是吕盛么。。。

网友(点评):
正常这种是不敢用的,,,春哥说能用,可以搞一根试试

网友(点评):
能不能加工A3,这种24000转,哪A3切削速度120米,哪刀具只能用到1.5直径,用1.5直径刀具可以加工A3钢

网友(2025-06-11):
领教了,现在电主轴也可以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