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轴向负载

楼主(2025-05-10):
如图,这是一个罐体的盖子,目前罐盖采用类高压锅形式开开合,所以上面有旋转运动增加了一个轴承,当前选用的是角接触轴承查参数显示静额定负载为50kn,但是我根据罐盖压力计算,0.8mpa压力(预计不到0.5,加上安全系数约0.8)在接触面为235mm的圆的情况下算出来,罐盖压力为34kn,径向负载是远小于轴向负载的,这种情况下除了选择更大的轴承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求解

网友A:
双列角接触?圆锥滚子?推力调心滚子?话说想请教下,轴承的轴向负载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0.8mpa压力(预计不到0.5,加上安全系数约0.8)在接触面为235mm的圆的情况下算出来,罐盖压力为34kn,

从这句话能看出来径向荷载远小于轴向荷载吗?

网友:
要把 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 一一列出来 再进行计算

深沟球轴承也可以承受 部分的轴向力 大约是他自身径向载荷的30%

网友B:
空间够吗,能不能采用双轴承方案,就是背对背角接触轴承,或者角接触+深沟球;另外如果差的不大,可以考虑改变接触角大小,比方原来是15°  改用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列角接触?圆锥滚子?推力调心滚子?话说想请教下,轴承的轴向负载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罐盖是和轴承法兰锁在一个板上的,把罐盖压力等价过去了,现在是双列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够吗,能不能采用双轴承方案,就是背对背角接触轴承,或者角接触+深沟球;另外如果差的不大,可以考虑 ...

是的,青云老大,目前是选用的是双列的,单列只有25kn静载荷,发帖那天回去deepseek上写到,等效当量总载荷是需要乘一个系数的,我这个角度刚好25°,按照这个公式来算好像只有20kn的当量总载荷,不知道这个公式对不对,当时觉得没问题就没去求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