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化玻璃裂纹原因

楼主(2025-05-11):
钢化夹胶玻璃,夹层为pvb,一角出现如图裂纹,尺寸大概50mm*20mm。
钢化玻璃出现问题一般都是全部碎裂,且碎裂成的小块边缘比较规则,不明白为啥会出现此种裂纹。
求专业大侠解答。

网友A:
有各种可能,但最大可能是没有钢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各种可能,但最大可能是没有钢化。

是局部没有钢化吗?这块玻璃另一侧也烂了一个角

网友A:
那基本可以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可以断定了

谢谢。未完全钢化是不是属于质量问题,应该能像厂家索赔吧?

网友(点评):
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什么。

网友:
你需要全钢化的话,这肯定是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