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库中气缸支持不住

楼主(2025-05-12):
在零下20度的时候,气缸伸出后支撑不住,往下掉是什么问题?
气缸是125的缸径,加了杠杆,电磁阀是用的耐低温的电磁阀,有没有懂的大佬

网友:
冷缩、
漏气了吧

网友:
如果选型没问题就是漏气了,零下20℃密封圈能行吗?还有如果是气缸用来上下出力的情况下最好还是用带锁的气缸

网友:
零下多少度?为什么要用气缸?很多压力器件都有适用温度的,电器也有,需要你仔细了解,如果条件允许,用链条啥的可能更好。

网友:
确认是否用的低温气缸, 里面的活塞密封及密封,遇到低温会热胀冷缩,产生泄漏,

网友:
选型错误导致的!电磁阀都知道选耐低温的,唉,为啥不觉得气缸也是有适用温度的?

网友:
你在哪 这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