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定制加工

楼主(2025-05-12):
设计了一个用于夹住线材的工装,线材比较细,直径0.15mm,初步想法是用硅胶的摩擦力夹住(摩擦力够用),之前工装定型是手工刀片切的,切的形状类似于缩小版的梳子齿,但是因为硅胶材质,切出来的缝隙有变形,后来找了几家供方反馈说不能加工,求助还有没有别的可替代材料,或者精度能满足需求的加工方式呢?

网友A:
为什么是硅胶,尼龙、聚氨酯纯正血统的工业材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硅胶,尼龙、聚氨酯纯正血统的工业材料不行吗?

线材是临时固定用的,用在洁净间里,还要考虑方便上下料、不掉屑、体积小等方面因素,对材料这方面确实不太懂,您说的这几种材料我去搜一下看看哈,谢谢~

网友B:
开个硅胶模,或者先找手板厂做个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硅胶模,或者先找手板厂做个试试效果

狭缝很小,要求的精度比较高,而且数量就定制几个,有联系3D打印和机加工的供方,都不能做

网友:
我也感觉尼龙去夹持更合适一些。可以试试。

网友C:
不清楚安装空间 所需摩擦力多大
一侧固定一侧弹簧压紧不知道可以吗 避免伤害线缆 两侧或者单侧可以加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安装空间 所需摩擦力多大
一侧固定一侧弹簧压紧不知道可以吗 避免伤害线缆 两侧或者单侧可以加胶垫

安装空间很小,现在设计的工装长度大概50mm,长宽各10mm左右,两个工装固定线材两端,想法是尽量多的放线,太小了确实不好加工,已经在想着改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空间很小,现在设计的工装长度大概50mm,长宽各10mm左右,两个工装固定线材两端,想法是尽量多的放线 ...

看是不是可以考虑类似自动铅笔压芯的结构~

网友D:
用几个铁片拼一个小 槽,,旁边再压一下,网络插口装线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几个铁片拼一个小 槽,,旁边再压一下,网络插口装线是这样做的

线材有涂层,不敢用硬质材料,怕磨损

网友(点评):
中间加片优力胶就行了,对夹,两头用小软圈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