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

楼主(2025-05-1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断在PPR管内的角阀,我用 断头螺丝取丝器,取不出来,担心强行扭的话,会把PPR水管扭断,最后,我还是用锯条,锯开2条槽,再用小一字起,钢钉,锤子,慢慢把断在PPR管内的角阀,取出来了。

但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我暂不想换混水阀)想请教各位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用PPR热熔器,加热,混水阀进水软管,想着把软管的六方螺帽头,加热后,就可以  取出 断在混水阀进水软管中  角阀,但还是不行这个地方,用锯条锯槽,也很麻烦(它不象断在PPR水管内的好操作)我在网上搜,  有人用 旋转锉(钨钢铣刀, A型双槽6*8),取断丝,  我也打算用手电钻,加 旋转锉(钨钢铣刀)试一下,

请问这个应买  双槽 旋转锉(钨钢铣刀)?还是买单槽的 旋转锉(钨钢铣刀)? 请问各位老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出  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火烧,温度不要太高,,,,,,,热了朝木板上轻敲打,水冷,反复几次,就能轻松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