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加工的问题,呼叫春哥呼叫春哥!

楼主(2025-05-12):
请问一下各位机加大佬,如图,这种内r大小与腔体的高度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内r为2mm或者1mm,这个腔体有60mm高,那么会不会因为刀太细非常不好加工,比如产生振刀啊,或者断刀的风险,那这个R角大小与腔体高度比较好的比例关系是什么,还有r角最小的比例关系是多少

网友:
内R1、R2确实难加工,一般情况没有这么长的刀,即使有这么长的刀具,这加工成本也是很高。建议还是改大内R。春哥春哥,快上线回复,我也想听听春哥的建议,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不难加工R1深600,不一样加工

楼主:
|onestray发表于 05-12 14:29内R1、R2确实难加工,一般情况没有这么长的刀,即使有这么长的刀具,这加工成本也是很高。建议还是改大内R。
大佬,那么改大R多少合适呢,比如60的腔体,多大的r角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那么改大R多少合适呢,比如60的腔体,多大的r角合适呢

大佬是春哥,我是班门弄斧。建议用R4, 一般的加工中心都能搞。

网友(点评):
谦虚了老哥

网友:
腔体的高度和R大小没有关系吧,要看加工时用的什么刀具,常用的夹刀杆的刀片有1604型的R0,8;圆鼻刀R4,R5及R6;钨钢圆鼻刀R10以下各个圆弧大小几乎都有,还有球刀常用的R1-R10都有;总之一般的R都能加工。

网友(点评):
有点没懂啊老哥,按您这么说假如100mm的腔体,用一把直径为2mm的刀去加工,没影响吗,深腔加工不是一个难点吗

网友(点评):
你问的是R,现在说的是刀具直径,你是抬杠的吗?深度100你直接用φ25R0.8的刀具加工不行吗

网友(点评):
是我理解错了,以为是腔体底部R,侧边R的话和刀具直径有关系。

网友:
R越小,加工费越贵

网友(点评):
那很小的r是如何加工的呐,除开火花

网友:
大春哥召唤术@尹志春

网友:
没事,只要钱够都好加工,R0也可以的,我加工最高的是100深,R0.1直接用加工中心,主轴定向,插出来,很好加工的,
你按你的设计就行,你一设计的,你想怎样都可以,
加工是我加工的事,
放心吧,没有影响,只要你肯付钱,别的都不是事,
一般来说,标准刀具,是3倍径,就是说8的刀,刃长就是24,24是加极限,当然你要加工240,我也是有办法,换个工艺就行,比如我装把方刀,直接插出来,

网友(点评):
春哥,三倍径的意思是不是这样?2mm的内r,那么比较合适的腔体高度是12mm?

网友(点评):
春哥,刚去搜了下方刀,没有找到,可以细说一下方刀插进入是什么工艺吗

网友:
专业就是专业

网友:
不要问什么关系比例,记住那些没什么卵用,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大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春哥都说了嘛,可用范围就是他都可以加工

网友:
春哥说的是把机床z轴当刨床,直接给你竖着插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