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2025-05-12):
门体比较重,需要90内任意悬停,竖装,铰链数量2~3个,大佬们有没有合适的结构推荐一下?

网友:
目前在看装修,我看到柜子的铰链能满足35~90°任意悬停,什么二段力,液压铰链

网友:
你家没柜子吗  有那种双平行四边形的铰链 可以做到0间隙

网友:
304不锈钢铰链任意停阻尼转轴合页卡式可调节定位缓冲器HFK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