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3D 打印的材料性能

楼主(2025-05-12):
我从嘉立创的官网上找到了 3 种材料的性能,做成了下面的表格以便对比。然后我就感觉不对。
因为 3D 打印是一层一层的,所以 X-Y 方向的性能和 Z 向肯定不同。在嘉立创的数据中,PLA 确定是这样,但 ABS 和 PA12-CF 则不分 XY 和 Z。我想肯定是他们写错了。后来我在别处找到了 PA12-CF 的数据,果然是 XY、Z 不同,我就用它代替了嘉立创的数据。
至于 ABS 的数据,别处也没有,只好用嘉立创的了,但我是不相信的。
而且,根据嘉立创的说法,ABS 的韧性好于 PA12-CF。请问哪个指标反映韧性呢?断裂伸长率?两者也差不多啊!
还有 PA12-CF 的 “退火” 倒挺有意思的,我理解就是让材料轻微熔化重新粘合,增强 Z 向性能。

网友:
韧性指各个方向的弯曲程度吧

网友(点评):
韧性是指不变形不弯曲的能力

网友:
可能是材料的工艺不同,激光烧结的和熔融沉积的区别

网友:
哥们,你是没听说过还是没学过各向同性、各向异性。

网友A:
据我所知嘉立创的PA12-CF是激光烧结的产品,我之前顶过一些外观件,然后就是外观上类似于磨砂的样子,退火就是高温箱里面烘一下冷却,但是他所谓的耐温参数严重不准确,参数给的是100度,实际测试6/70度就发生软化形变的状态了。

网友:
激光烧结貌似Z轴强度还可以的,和他其他方向强度差距不大,但是我都打印了我还在乎什么强度呢,默认没有强度了都。又不是金属打印

网友(点评):
使用3D打印的似乎都不是为了量产,量产都是其它塑料成型工艺,谁家量产用3D打印。

网友(点评):
PA12-CF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10%的碳纤维在加工(如3D打印、注塑)中易沿流动方向排列,导致纤维方向的强度、刚度显著高于垂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嘉立创的PA12-CF是激光烧结的产品,我之前顶过一些外观件,然后就是外观上类似于磨砂的样子,退火 ...

根据这个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748739548&ver=6025&signature=FEZcWzVTJX16JPpEzt7DeTNoci*Gxqbc-F-oQ19882Gj0*kR9ycXyboyIlMEx137Z75GM5ZvTZR1kvim9P3dyt6zoRR-IJmZUa1es-gLP7e7r7m6mF-uSApIjVDQMIjB&new=1

激光烧结的材料是粉末状,而 PA12-CF 是一长根,所以恐怕不是激光烧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