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步带传动的理解过程——[三轴机构][新人]

楼主(2025-05-12):
年前立项的研发项目,想要设计一台[移液工作站],生化实验方面的桌面用设备
其实就和3D打印差不多,宏观点说,就是个三轴机械臂

参考的设备,传动的方案用的同步带,我就也用同步带,但是负载不一样,公司另一个工程师叫我搭配步进电机用

以前没怎么玩过同步带这个方案,步进电机也没怎么玩过(以前都用三相电机和伺服),于是看了很多资料,说实话也没怎么太搞清楚,最后3月份做了坨屎出来。。

第一版做出来了,然后就是按自己的想法改,后面项目也搁置了,总工去忙其他项目了顾不得我,然后我就慢慢打磨这个设备

看资料里的选型计算步骤太抽象,理解不了作者的思路,后来我干脆自己靠上学时候还没忘的那点老本,琢磨着算,力学,功率,转矩,精度什么的,终于才搞清楚,让自己设计的设备能够达到标准。

先下班走人了,之后再发我的心路历程和计算过程,新人发帖,望大伙指点

楼主:
1.我在设计末期才弄明白一件事,带轮的直径/齿数不是越大越好。

虽然是带轮越大,啮合数越多,但是由于步进电机步距角是一定的,所以转化到同步带的直线运动中,直线运动也是“步进”的,带轮越大,步长越长,精度越难以保证

举例说明: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通常是1.8°,360°÷1.8°=200,也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会走200步

查样本选择15齿的S3M带轮,直径按照14mm算,πd²/4,带轮转一圈是154mm

最后结合整理一下,154÷200=0.77,得出结果:电机每走一步,同步带会走0.77mm长的直线,相当于理论上在同步带直线运动中,最小步进值是0.8mm

同理,如果选择大带轮,32齿S3M,直径30mm,周长706.5mm,再除以200,电机每走一步,同步带要走大约3.5mm的直线

网友A:
你这算的不对吧,带轮转一圈是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的不对吧,带轮转一圈是PI*D,

damn,周长算成面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的不对吧,带轮转一圈是PI*D,

。。。周长让我算成面积了。。不过没事,项目里的计算都是对的,帖子里搞错了

最近在搞气路,看到直径就想算面积

网友(点评):
看到圆就想算面积,,,,ε=(´ο`*)))唉,职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在设计末期才弄明白一件事,带轮的直径/齿数不是越大越好。

虽然是带轮越大,啮合数越多,但是由于步 ...

搞错了把,3是节距,15齿,转一圈4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