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问题

楼主(2025-05-13):
有一个零件想请教大家这段这个曲面怎么画,目前已经画到这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搞。

网友A:
你这个称之为逆向,光看是没用的
买个扫描仪回来,扫一下,然后修补曲面

网友B:
正常把特殊画出来,你说的曲面,到时做个拔模角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把特殊画出来,你说的曲面,到时做个拔模角就出来.

能具体一点吗

补充内容 (2025-5-14 09:11):
谢谢易山水

网友(点评):
你让别人具体点,你怎么不具体点,你那图能看出来你想画哪个曲面吗。那上面有曲面吗,最多是个圆角。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产品右侧,在脑子里面把拔角去掉,是什么样就画什么样,画好把拔模角加上去,

网友C:
你这个抄图的话,你还是一层一层画,先画最底层轮廓,拉伸厚度,继续画轮廓,拉伸厚度,一层一层的画

网友D:
画不同的圆切,然后导不同的角。

网友:
你这个算啥曲面,不就是一个柱子拔模倒角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称之为逆向,光看是没用的
买个扫描仪回来,扫一下,然后修补曲面

用实物反推模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抄图的话,你还是一层一层画,先画最底层轮廓,拉伸厚度,继续画轮廓,拉伸厚度,一层一层的画

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不同的圆切,然后导不同的角。

只能这样了

网友:
sw特征里面的放样凸台可以比较平滑的过渡这种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实物反推模型可以吗

可以啊,你慢慢量呗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能不能用实物作为胎具直接注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