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

楼主(2025-05-13):
同步轮利用键连接(紧配合),但是端面无压盖,没有轴向固定。同步轮孔与轴配合公差如何选呢?间隙吗,载荷不大

网友:
我咋感觉不管啥配合,轴向固定不能缺

网友:
之前我们直接用顶丝压紧,配合尺寸~供应商太水了,一直做不好

网友:
一端靠轴肩,小一点的轮直接顶丝顶在轴上,大的轮就用锥形套锁紧。

网友:
我们都是采用胀套连接

网友A:
手推能滑进就行,印象中同步带轮不用涨套的话,都加个侧压盖。

网友:
用胀紧套

网友:
在配合面打孔,攻牙,扭一螺丝进去 ,轴向定位的同时还可以替代键。

网友:
锥套连接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推能滑进就行,印象中同步带轮不用涨套的话,都加个侧压盖。

一般都这样,如果不带压盖的,轴和同步轮过盈1丝会不会太紧了?

网友:
缝纫机上好多是间隙配合,不要键,靠两个成90度的顶丝固定,轴上也有个平面,一个顶丝顶到平面上,1、2是顶丝孔,3是轴上平面。最高4500转/分,15粗的轴,下轴9000转/分,用的是一个用凹端顶丝,一个是平端顶丝,平端顶平面,凹端顶轴。打乐泰299高强度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