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804-m和f等级成本会相差多少?

楼主(2025-05-13):
如题,主要考虑机加件,如果图纸按照GB/T1804-m标注,如果加工出来的尺寸真的误差那么大,那肯定装配尺寸链过不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按照GB/T1804-f级控制加工,毕竟现在的机床符合GB/T1804-f标准其实也很容易了。请问同样的图纸这两种标注导致的成本相差多少?

网友:
加工厂没人会去查公差的,除非有标注的,其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网友:
公差大到一定程度,成本差别已经不大了。随意,大部分按m

网友:
看春哥怎么说。

网友:
同意2楼,但你不写,后续出问题 厂家会说你图纸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
会有企业标准规定未注公差用哪级,日本图纸是直接把数值放在图上,建成模块,加图框时自动添加,哪有随意的

网友A:
f级基本已经不用了,现在的加工精度一般默认至少m

楼主:
@尹志春 春哥,这两种标准导致成本有差异吗?

网友:
m以上是h哇。m都做不到别干机加工了。
另外这个还是要的,有次供应商加工超差,说图纸未标注公差。直接回了一句,未注公差 GB/T 1804-m,按这个你超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级基本已经不用了,现在的加工精度一般默认至少m

f不是最高吗,比m高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记错了,好久没看了,以为是粗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