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irks请教

楼主(2025-05-14):
新手请教一下各位solidworks高手,这个模型想做旋转切除,只旋转切除15°,但是切除的高度逐步减少,也就是最右边切除的量多,越往左转切除的量越少,转15°后刚好切除量是0。这个应该怎么画?谢谢了

网友A:
图片这个面,画个草图拉伸切除就好了,不用旋转切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个面,画个草图拉伸切除就好了,不用旋转切除吧

弧面不能

网友(点评):
他也没说图片这个面是弧面,只说了要切除弧线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个面,画个草图拉伸切除就好了,不用旋转切除吧

就像图里这样旋转切除,但是切除的厚度我现在只会图里这样厚度不变的,我希望厚度是逐渐减少的,刚好旋转切除15°之后,切除的厚度为0

网友:
放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