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滑轮带刺模型改怎么画

楼主(2025-05-14):
图中这个滑轮,带刺该怎么画,有没有老哥有画过类似的

网友:
放样一个出来,然后水平阵列出一行,最后圆周阵列一圈,或者先圆周阵列一圈,最后水平阵列也行。

网友:
如图,抛砖引玉

网友:
放样就行,不难画,更好奇是咋加工的。

网友(点评):
推测,可能是不锈钢失蜡铸造。

网友:
笨办法:画个斜线然后扫描圆柱形再非对称倒角就形成这种形状了

网友:
大家的方法都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