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装配,怎么保证两轨道水平

楼主(2025-05-14):
两轨道装配,上面跑滚轮,怎么保证两轨道(1和2)水平

网友A:
步装在大理石平台,支个千分表,推两个面的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装在大理石平台,支个千分表,推两个面的平面度。

螺丝孔肯定有配合公差的,怕时间长了轨道会有错层

网友:
焊接后,上面铣一刀

网友B:
两个轨道要单独可调节,然后对接处要有一定的导向角,并要求加工商把毛刺打磨掉。

楼主:
要装配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轨道要单独可调节,然后对接处要有一定的导向角,并要求加工商把毛刺打磨掉。

轨道是焊接在框架上的,然后框架要装配的,十几米长

网友:
焊板,机加工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们都是采用斜口焊后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们都是采用斜口焊后磨平

要装配呀

网友(点评):
锯齿对接面,对接锁死后铣一刀,拆下来后按照配对装配,搞定。要拉紧哈。

网友:
你这水平要求是多少

网友:
目测就可以了。

网友:
大致调水平就行,该垫的垫,轮子要大

网友:
一头大,一头小,大的套在小的上面?

网友:
都滚轮了,这一点点无所谓了
就看你滚轮经过的声音要求多少了

网友:
试试顶丝调平,但这个只适合短的

网友:
如果要求高,则焊接后铣平面,然后用线切割切割成锯齿状对接面,现场装配后基本上就平了,要装个拉紧螺栓。

网友:
斜接,不要直接,每根轨道切30度斜角,然后再焊接或加底板螺栓连,我们搞龙门行车轨道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图中明显是两个折弯成型的C型钢,这玩意能讲精度吗?

网友:
这还不容易,找平它啊,工装找平再紧固
如果连接处承载,那就坡口焊接再磨平

网友:
装配后找平,打销子后,螺纹锁定。

网友:
水平不重要呀,火车轨道的水平也不咋样,尺寸长了都不好搞。接口处垫吧垫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