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5-05-14):
现在有两块钣金机壳,需要将他们拼接起来,目前采用的方式是用一块连接板上面攻丝,用螺栓把这三块板子连接成一个整体。感觉不美观,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补充一点,这个地方要活动连接,需要反复拆装的

网友:
激光焊接

网友A:
圈里面看不到的地方,焊耳朵连接,就是看不到锁螺丝

网友:
经常拆上搭扣啊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搭扣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里面看不到的地方,焊耳朵连接,就是看不到锁螺丝

能给个图片看看吗,不太懂哎

网友:
如果螺丝可以在钣金里面拧紧,应该在钣金内侧上焊接螺柱,然后连接板用螺母固定;要是只能在钣金外面拧螺丝,可以一侧钣金做段差,或一侧连接板点焊固定,这样只有一侧钣金需要螺丝固定;

网友:
把连接板放到里面拧呗

网友:
还真没办法

网友(2025-06-17):
找个你的帖子发你下

网友(点评):
哈哈 那老头太烦人了

网友(点评):
我都清净好久了,嘿嘿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把他发的贴子也屏蔽

网友(点评):
拉黑后只能看到帖子内其他未屏蔽人的回复

网友(点评):
目前看好像只能是看不到拉黑人的内容,标题更新还是可见的

网友:
拉扣最简单   耐用   强度也高
我以前接触的一个FAB设备里的高温炉类似这样   里面一圈的灯   外壳就是类似这样的   用不锈钢拉扣    固定用不锈钢拉铆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