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这组视图对应的三维形体什么样子?

楼主(2025-05-14):
(图片)

网友:
一个正方形,6个面往里面切掉一个四棱锥。应该就是你这样了。

网友:
楼上正解,长宽高相等,外框肯定是正方体。

网友A:
不一定哦,这里只能确定,看到的三个面是往里切掉四棱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哦,这里只能确定,看到的三个面是往里切掉四棱锥。

定了的,主视图可以确定左右,上下没有外凸;左视图可以确定前后,上下没有外凸;俯视图确定前后,左右没有外凸。三个视图确定了形体的内凹性。也就是一个立方体,六面往内切四棱锥。

网友:
有多个结果,答案不唯一

网友:
应该如二楼所说,至于切掉多少就不确定了

网友:
图片表示不清楚

网友:
8个等边三角形拼起来

网友:
看情况,如果不考虑虚线,内凹的深度可以随意,如果考虑虚线和实线重合,那内凹的深度就只能是一半了;还有就是,这个可以是只有看到的3个面内凹,没看到的三个面可以内凹,也可以是平面;

网友:
看图可以理解为六面突出或凹陷四棱锥

网友C:
六面都这样做,高度随意。答案有无数个

网友(点评):
这是高手

网友(点评):
有点抽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面都这样做,高度随意。答案有无数个

甚至都不需要是直线,曲线挖进去,只要XYZ方向投影是直线就好。

手头没3D软件,老兄帮忙画一个,

网友(点评):
在地上倒点水,用泥巴捏一个~

网友(点评):
呲尿和泥

网友:
这个样子的

网友(点评):
三视图满足就好。大拇指!

网友(点评):
这个正解 厉害!

网友(点评):
这个新思路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了的,主视图可以确定左右,上下没有外凸;左视图可以确定前后,上下没有外凸;俯视图确定前后,左右没 ...

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不一定,只能确定三个面是正四棱锥凹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不一定,只能确定三个面是正四棱锥凹进去的...

我看了后面有些人出的方案。确实不止一种解法,是我思维固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不一定,只能确定三个面是正四棱锥凹进去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正四棱锥,层里有个人出的方案很好。你可以看一下,挺打开思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也不一定是正四棱锥,层里有个人出的方案很好。你可以看一下,挺打开思路的。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凹进去的四棱锥不对,这个题应该是18楼说的那种情况。而且是唯一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凹进去的四棱锥不对,这个题应该是18楼说的那种情况。而且是唯一解。

不会,因为没有外形尺寸,这些都是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