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加工工序

楼主(2025-05-15):
如图所示,材质45。我理解的加工工序如下
1.备毛坯料轴径18mm
2.第一次热处理:整体调质处理
3.半精加工至轴径15mm
4.第二次热处理:2个标注“14”的表面淬火
5.精加工
各位看下,加工工序合理吗

网友A:
大春哥召唤术@尹志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春哥召唤术@尹志春

他这样干,小加工厂准破产,大厂无所谓,这样的工件,批量,一件材料费1.3以内,加工费批量7块以内,这件批量2000件,价格能做到8块以内,狠点的能做到6块一根
工艺是买硬光轴,切成95+1每件,再上数按车,然后加工中心铣槽打孔,
用车铣复合,成本会增加,
用18的棒料,调质后加工,再高频,再外圆磨,这根价格要上到25,

网友(点评):
你是站在机加工小作坊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并不知道这根轴的附加值,怎么就得出结论小工厂会破产的?

网友(点评):
站春哥,不是啥零件都得从买原材料开始干。买硬光轴加工,省事省钱

网友:
合理的,标准的工序

网友(点评):
你说得很多,比如杀猪,用刀,也有用电的,还有用水淹死的,各有各的杀法,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你说得很对,

网友B:
这种淬火是咋搞啊?中间还隔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淬火是咋搞啊?中间还隔了一段

我知道的有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图纸上标准了表淬

网友:
18的料,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是的,小直径钢棒的加工余量不用太多

网友(点评):
正解,我觉得16的足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瞎BB,18的坯棒料实际尺寸你们知道是多少吗,除去黑皮还有多少吗,失效后有没有变形,高频淬火后变形量多少,单边还有多少余量?

网友(点评):
“失效后”打错了,应该是“调质后”

网友(点评):
工艺路线选择不同才体现水平,低成本。调质后如果变形大,增加校直。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C:
为啥为啥不用14或16的镀铬棒来车,而要用18的毛胚料,18的毛胚料便宜些吗?

网友D:
GB/T 905-1994  冷拉圆钢、方钢、六角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冷拉圆钢的表面氧化皮很少,我们泵产品用穿杠的中间部位不加工,长度不长热处理变形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为啥不用14或16的镀铬棒来车,而要用18的毛胚料,18的毛胚料便宜些吗?

额,你镀铬棒来车?车了镀铬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为啥不用14或16的镀铬棒来车,而要用18的毛胚料,18的毛胚料便宜些吗?

你在镀铬棒来车,车了镀层不是就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 905-1994  冷拉圆钢、方钢、六角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冷拉圆钢的表面氧化皮很少,我们泵产 ...

热轧棒料确实有氧化皮,冷拔棒料很少接触,有相关的适用场合吗?冷拔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点评):
一个便宜一个贵

网友E:
感觉是用14.5或15的冷棒料(1米长左右)直接调质。自动车直接精车到中值附近。切断,键槽加工,高频(可以切断前做。)看长度方面公差应该不严。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

网友:
数量很少的话,毛胚直径按18可以,如果数量很多的话,尽量试试毛胚直径16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用14.5或15的冷棒料(1米长左右)直接调质。自动车直接精车到中值附近。切断,键槽加工,高频(可以 ...

请教一下,14(0,-0.011)这个尺寸能精车到位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