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文件时显示缺少部件文件,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5-15):
遇到的情况如图所示,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是个幼儿级的?它这个提示不是说明白了吗。文件的不关联改名、移动路径、缺失都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B:
文件关联丢失了,在打开装配体的时候,参考处自己手动配置下

网友C:
点缺失的零件解压缩看它能不能自己找到位置,找不到的话就在本地搜索一下看放哪里了,复制到这个项目文件夹里面,或者解压缩后找到这个位置。如果本地都没有这几个文件的话,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个幼儿级的?它这个提示不是说明白了吗。文件的不关联改名、移动路径、缺失都会有这个提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关联丢失了,在打开装配体的时候,参考处自己手动配置下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缺失的零件解压缩看它能不能自己找到位置,找不到的话就在本地搜索一下看放哪里了,复制到这个项目文件夹 ...

谢谢解答

网友:
零件、装配体、工程图都放在1个文件夹里,就不会错,要复制就把整个文件夹复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