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况中转动惯量怎么计算?

楼主(2025-05-15):
主动轮半径r,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是不是(m1+m2)*r²。刚设计一个机构按这样算,算出来的电机挺大的,但实际使用感觉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单位没有问题。   计算思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不大对,你再翻翻书呢,以微分角度来看,会不会是r/2的平方

网友:
如果是均质圆柱体 应该是1/2R*R。但是如果不是均质,建议通过三维软件查询质量属性 来计算。

网友:
你这里提到了半径  是不是还需要乘上0.5啊

网友:
惯量比15以内都是匹配的,你要是按一比一的话 电机肯定大了啊
而且真的有比较大惯量的负载的话都会用减速机的,10比的减速机能把负载惯量降低100倍折算到电机轴上
这就是你算出来的电机好像不符合经验的原因

网友:
楼上正解,而且用伺服的话一般是10-15的惯量比,如果三相异步电机的话惯量比还可以更大

网友:
一般电机除了和丝杆是直连外,和其他传动机构都要通过一个减速机构。降速增力是一方面,减小惯量比也很重要。

网友:
除了惯量计算,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到电机需要注意之外,惯量比选取也看你的机构干啥用的,一个没啥要求的转盘可能惯量比大几十都可以,但是一个动态相应要求很高的机构惯量比就得比较小了。

楼主:
审核个鸡毛审核   把我图片审没了

楼主:
常见工况惯量我都会算  减速机折算 质量属性查都知道     我只是优点疑惑  图片中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特殊情况?还是和其它一样
j=(m1+m2)*r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