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弯模具会干涉吗

楼主(2025-05-16):
第一次搞没啥经验大佬看看

网友:
不会,会工人会用手磨机磨掉的,哪个碰到,工人会磨掉哪里

网友(点评):
6,总不能每次靠折弯工磨吧,不得设计知道如何计算规避掉吗

网友:
多次折弯成弧面的话,现场的会自己解决

网友(点评):
一次成型

网友:
会干涉呀

网友(点评):
怎么判断

网友:
你的侧面让位给个r3行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得去铣模具了

网友:
下模入模太多了。高度降到成型R的切点位置稍微上去一点点然后需要避位的地方整个切掉修个R角意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