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不开STEP

楼主(2025-05-16):
SolidWorks打开step.格式文件提示“输入的文件名无效、无法发现、被锁住或为不兼容的类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1.发给同事看看别人可以打开吗?如果别人可以打开,你们又是一个版本或者安装包,那应该是你设置问题。

网友:
2.有时候比较大的模型solidworks打开也费劲。或者让你给你传的对方更换其他格式,比如x-t

网友A:
会不会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文件被加密了

网友:
换软件或者同事试试,办公室电脑软件是统一安装的,导入设置也是一样的,但是同一个step文件有的电脑能打开有的打不开

网友:
打不开就换个软件,再;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