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借用的零件和图纸,修改后工程图更新不完全。

楼主(2025-05-16):
求助各位社友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借用的零件和工程图,修改尺寸后工程图更新不完全,零件和工程图也重新参考了,但是,每次打图纸都需要在手动更新一遍,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没,求指教呀。

网友A:
很久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还是图纸到现场了才知道的,具体原因也没找到,后期改三维关键尺寸都会去二维那确认一下.......

网友B:
你什么版本的,是不是版本太老了。

网友C:
遇到过,但是重建模型后,就自动调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还是图纸到现场了才知道的,具体原因也没找到,后期改三维关键尺寸都会去二维那确 ...

现在是一个一个的更新,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版本的,是不是版本太老了。

2022的,最近借用的零件和图纸多了,发现有些件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但是重建模型后,就自动调过来了

我现在是重建完当时好了,事后重新打开有的还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重建完当时好了,事后重新打开有的还是这样。

试试右键装配体,设定全部还原;不过这样做大型装配体会导致软件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右键装配体,设定全部还原;不过这样做大型装配体会导致软件崩溃

没用,试过了,工程图还是不行,我现在是零件重建模型,然后打开工程图重建模型,然后在关闭俩个,但有时候还会有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