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打开CAD特慢,运行还有错误

楼主(2025-05-17):
五一公司新配一台电脑处理器:i5-14400F,内存16G,显卡RX6600le,装的CAD2025机械版,打开很慢,时不时就ARX错误,是我那没设置好吗?
以前用的i5-8700,GT720显卡,虽然打开慢,但打开后也凑合用,这新的按理说不该这样啊

网友:
2007打开快 2026对中文字符有优化
看你想打开快还是使用顺滑

网友(点评):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是完整版的还是精简版的?家里一台电脑12100f加亮机卡运行正常,打开速度肯定没公司那种2-3S的速度,但也算正常。

网友(点评):
WIN11家庭版

网友:
总觉得现在内存要32

网友(点评):
闲鱼上一百块的东西

网友:
为什么英特尔的CPU搭配AMD的显卡呢...

网友(点评):
不是我买的,

网友:
WIN11家庭版很多方面会受限制,换专业版试试

网友:
你真是有钱,我的电脑都200以内一台,从来没有发现CAD会卡,这个电脑买的二手机,10多年前的产品,车间最老的电脑是1998年产的,去年因为进水才淘汰,配置是P100,内存8M,显存4M,硬盘无,有个1.44M的软盘,和一个,1M的虚拟盘,就是断电就没数据了,启动是DOS,1M空间,
哪运行真是超快,上电就启动了,

网友:
建议换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