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如何报价

楼主(2025-05-17):
请教大家一下,一台自动化设备是如何精确报价的,方案确定后,报价都是怎么报的,机械报价像电气元件怎么知道要用哪些的呢?

网友:
小型非标自动化设备,一定要考虑售后服务差旅费用。
除非售后不管型。
不然,那一点点利润被一次出差都能耗尽

网友:
精确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曾经做过的设备,或者和曾经做过的设备相比,改动非常小。
粗糙报价的话,是把普通轴的数量列出来,气缸数量列出来,贵重标准件数量列出来,人工费和服务费按照公司规定的比例加上去,设备的宽度和高度列出来交给友好供应商评估成本。

网友:
本金+人工后乘3

网友(点评):
暴力,,,,,指做法

网友:
要想报的准 材料清单必须要有,图纸一般都不会给 但是可以让你看。只能一个一个大概统计分类自己寻一个初步价格,但是现在非标都是快餐文化,等你搞完人家老把式早就签单了。只能有第一次的吃亏同类型的才会报的准,要不就是你不做外购件,只搞机加工。

网友:
一般就是加工件(数量*均价)+标准件(这个就是大概经验了)+设计费用(机械和电气)+包装运输+售后   最后在×1.2-2倍系数

网友:
加工件+标准件+设计费+运输+售后   最后在×2.5倍系数

网友:
粗糙报,然后乘个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