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 剪叉升降机

楼主(2025-05-19):
像这种液压油缸剪叉升降机如何受力分析,油压缸的力如何推解。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算最大推力的角度,,,,,

网友:
我大概知道怎么核算,按某个状态去验算再乘以系数。但是也不是很懂可能经验知道怎么弄,有懂的也可以出个详细的说明学习下 谢谢

网友B:
一般选型就用P=FV就行
因为不管你点怎么选,核心还是推东西起来

具体计算支撑点,速比什么的,一个简单的连杆机构,很容易算

网友:
这里有详解。可以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最大推力的角度,,,,,

前辈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选型就用P=FV就行
因为不管你点怎么选,核心还是推东西起来

前辈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出力臂处于死角区域时,力需要最大
力需要做分解,转化为简易力分解图,利用三家函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