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工况问题

楼主(2025-05-19):
一般来说直线导轨都是放倒了卧式用

如果把它立起来用,像这样

在一些方案里有看到这种用法,但是个人觉得,这样用的话,一侧的滚珠的压力增大,一侧滚珠压力减小,会加剧受压侧滚珠的磨损。
但是查了一些资料一直没能印证我这个想法,固来社区求助。

另外,想问下这种用法稳定么?对于桌面级小型设备(负载10kg以下),能否随意采用这种用法?

网友:
我2吨多的龙门横梁竖起来用的,不过我把滚珠换成了滚柱
你这个10公斤以下的,随便怎么用吧

网友:
多看一下图,接触面不一样吗,
立和卧都是一样两列珠受力,

网友:
可以立起来用,但是负载情况比躺着放的时候要差一点。至于具体差多少,我也忘记了,你可以问问供应商的技术人员。
我印象中应该是可用负载要乘以一个0.5-0.6的系数吧,记不清了。

网友:
也可能是乘以0.8的系数就够了。具体你要问问大品牌的供应商。他们有测试数据的。

网友:
桌面设备应该可以随便用的,样册里应该都有各种方向能承受的力,扭矩,你可以查看下,如果买的是杂牌子,可以网上看怡合达,米思米哈,里边有参数,验证下你的想法

网友:
有可以四向受力的导轨

网友:
导轨本来就是可以壁挂使用的,看看样本,只不过这样额定载荷会比卧式安装小

网友:
不同用法,受力极限不同,只要在规格内,都没问题。

楼主:
这下打消顾虑了

网友:
雨露均沾

网友A:
这么小的负载,闭着眼睛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负载,闭着眼睛用就好了

因为以前做过稍微有重量的东西,所以对各种工况都有点杞人忧天  /笑哭/笑哭

所以我以后真的做什么设备都可以当乐高拼吗

网友(点评):
不是重载的基本上没什么事,除非是一两百KG的负载或者带偏心负载的就要仔细考虑了

网友:
放心用吧

网友:
常规操作 就像直线模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