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皮厚度太大,卷曲至圆筒上困难,怎么在背面开卸载压力的槽

楼主(2025-05-19):
各位大佬们好,现在我们想把这个黑色硅胶皮卷曲到圆筒上,因为硅胶皮的尺寸为1000*650*10mm,厚度过大,导致卷曲时,内外周长差的大,卷曲较困难。于是想到在贴着圆筒那侧的面上开一些槽,让其更好贴在圆通上。不知道各位大佬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么,槽的布置方式尺寸和形状有啥推荐吗。

网友A:
加热直接硫化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直接硫化上去

得做成可拆卸的,机械方式固定上去

楼主:
有机械的办法么

网友B:
内外周长差大?你是没算好展开尺寸吧,我这边10MM厚度的保温棉要包到筒上,算好展开尺寸接缝处就1MM左右间隙,刷点胶水就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周长差大?你是没算好展开尺寸吧,我这边10MM厚度的保温棉要包到筒上,算好展开尺寸接缝处就1MM左右间 ...

那可能是橡胶的邵氏硬度比较大,65的邵氏硬度,卷起来比较费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橡胶的邵氏硬度比较大,65的邵氏硬度,卷起来比较费力

胶皮开槽是一个方法,看你开多深的槽,什么形状的槽,还有开槽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皮开槽是一个方法,看你开多深的槽,什么形状的槽,还有开槽间距

没设计过这种开槽,矩形槽沿贴附后轴线方向开槽硅胶皮一半厚度5mm,宽度5mm,开槽间距为4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设计过这种开槽,矩形槽沿贴附后轴线方向开槽硅胶皮一半厚度5mm,宽度5mm,开槽间距为40mm

这样觉得能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觉得能行么

这个我真不知道,没做过类似的,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同步带,我觉得开圆弧槽可能强度更好点,间距就看你实际卷的时候哪种间距合适 没有固定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外周长差大?你是没算好展开尺寸吧,我这边10MM厚度的保温棉要包到筒上,算好展开尺寸接缝处就1MM左右间 ...

保温棉的压缩性比硅胶板大,韧性比硅胶板小,可比性不大。另外硅胶板的密度是保温棉的1/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温棉的压缩性比硅胶板大,韧性比硅胶板小,可比性不大。另外硅胶板的密度是保温棉的1/10,

只是举例,我们硅胶皮也有,就是硬度没他这么硬,厚度5MM左右,一样的效果。他这个是又硬又厚,相当于卷钢板,不过话说回来,卷钢板尺寸控的好合缝位置也能控制的很好。我倒是建议他搞个活动的钢卷筒,把胶皮固定钢卷筒上,卷完了再把卷筒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