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

楼主(2025-05-20):
请问各位大佬我把从别的地方下的万向联轴器装配体配合到我的装配体上老是配合关系出错是什么原因,而且他还不能动请问有什么解决方式

网友:
可能是联轴器装配体有微小斜度误差,我有遇到过几次。有的地方不要用面配合用边线。

网友:
把文件发出来看看

网友A:
很多原因,约束面相互不垂直,其中包括,零件看似应该垂直的两个面不垂直,或不平行,零件面与基准面不垂直或不平行;圆柱体零件外表面与内表面不同心,有台阶的圆柱体上下不同心;甚至有些看似是平面的实际上是个曲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原因,约束面相互不垂直,其中包括,零件看似应该垂直的两个面不垂直,或不平行,零件面与基准面不垂直 ...

也不一定是自己问题有时候是软件问题,之前碰到过一个一摸一样的配合一个报错一个不报错,实际是没问题的。多层级配合时候会产生完全定义报过定义的错误,也报过冲突的错误,解决方式就是刷新软件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也有,这个软件就是这么神神叨叨的,明明两个配合不冲突,可以同时存在,但是配合顺序换一下就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