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平衡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2025-05-20):
各位前辈好,如上力矩平衡式子里为什么还要有(FLcos角)那一项。如果对动铰支座那一点列力矩平衡的话不应该有cos这一项呀。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没有过铰链点,为啥不要?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视频?为什么我按照你图中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点评):
删了就是证明那个视频有毛病,大伙别解读了。

网友:
加了cos是因为那个力有可能不是沿着X轴的,是有倾斜角的,只不过倾斜角的特例是0度的时候就是平行的,是90度的时候就是垂直的。不过结构限制了它,是不会到90度的吧。

网友(点评):
视频都没了,还解读什么。你的解释根本不对,你看第一项平衡式,就知道Fcos角的方向就是与梁共线的,共钱哪来的力矩啊。

网友(点评):
@学者11 你说的对,我没有看仔细,我看到力的分析那里了。如果是力矩分析,那它的公式里既有sin,又有cos,其实是相互矛盾了,跟梁共线的力是没办法对所求的点产生力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视频?为什么我按照你图中的网址打不开?

这个视频一样的 也有这个转矩平衡方程

网友(点评):
这个机械设计非标菌等一系列的公众号所弄的非标设计方面的视频,应该都是一家长沙搞培训的公司搞出来的,到处上传一点细枝末节的视频,为了引流。但是每个视频都是信息密度很低,大部分都是车轱辘话,没必要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一样的 也有这个转矩平衡方程

谢谢前辈

网友:
受力平衡可以列出3个方程式:X方向合力=0,Y方向合力=0,对任意一点的合力矩=0。理论力学中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