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5-05-20):
按了几个版本了,soulidworks选型软件选型用soulidwor输出时不能与CAD关联,总是提示找不到cad。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sw选型软件不好还是sw本身不好

网友:
没明白所谓的cad关联是啥东西,是工程图关联吗?输出又是啥东西Pack and go吗,

网友:
头一次听说 soulidworks选型软件

网友:
没人用的

网友:
是soulidworks和CAD这两个软件的联动嘛,第一次听说,没用过

网友:
翻译一下,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使用选型软件导出模型时,输出的那个文件无法与solidworks关联,打开模型的时候会显示“找不到CAD”之类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sw选型软件不好还是sw本身不好

提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选型软件选型后输出用solidworks,总是提示未安装CAD

网友:
没有遇到郭

网友:
sw选型软件是什么

网友:
详细一点吧,好不好,比如是什么品牌的选型软件什么版本,solidworks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