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防止悬臂下坠呢?

楼主(2025-05-20):
如图,请问怎么不让这个悬臂下坠呀?右边连着电机,需要旋转。目前材料会变形可以改,但是右边连接电机轴的地方感觉有空隙,会往下坠。

补充内容 (2025-5-21 09:03):
忘了说了,舵机轴那里是齿形的。目前的固定方式是下面锁螺丝。

网友:
电机轴稍微长一些、配合面稍微长一些就可以,电机间隙很小的

网友:
金属做受力主体,非金属做功能主体。

网友:
你这舵机光一根轴和塑料件相连,塑料件会变形,应该电机上出来个法兰,法兰与塑料件相连会好很多。

网友:
舵机的轴怎么可能受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