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快捷键怎么用啊

楼主(2025-05-21):
按R出现其他功能

网友:
可以到菜单里查对应的快捷键,有些需要加CTRL之类的

网友A:
你想乐死我吗?谁规定R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功能的快捷键,你什么时候告诉solidworks官方了?

网友(点评):
这上面写的不就是R啊

网友:
一般右键 出了菜单

网友:
先按alt,然后命令会处于激活状态,再按r

网友(点评):
有时候有反应有时候没有

网友:
ALT+R ,ALT要按住不是先后

网友(点评):
刚刚试过,确实如此。。。。

网友(点评):
有时候没用

网友:
可以在“自定义”里设置键盘按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乐死我吗?谁规定R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功能的快捷键,你什么时候告诉solidworks官方了? ...

是功能的快捷键,Alt+R在这个界面就是启用这个功能,不过不能有其他软件快捷键和这个Alt+R相冲突,会有优先级。